pci9052局部总线

楼主(2006-07-11):
这段没来,改版了,还有点不适应,在下有个问题想请教高手:我采用的是pci9052的接口芯片,局部电路用:缓存+cpld实现与模块M(相当于特殊功能的计算器)的通信。局部电路的功能是:因为M的处理速度慢,用缓存存储数据,因为M是串口,用CPLD实现串/并转换。整体功能为:PCI9052并行数据通过转换送给M,待M处理完后将数据返还给9052,如此循环,直到数据处理完。我的问题是:缓存和cpld该如何选型?好像有内部集成了RAM的CPLD,直接选这种可以吗?CPLD最好选PLCC封装的。兄弟急,请大家指导!谢谢!!

网友:
暂时还没听说CPLD里面含有块ram得,,缓存多少主要看你数据交换的速度,,
还要考虑中断的次数,,都是要折衷考虑的。

楼主:
多谢指导,目前我的传输速率大概是10MBIT/S,  我的数据是双向传送的,如果缓存采用FIFO是不是就要分为两组,如果采用RAM是不是应该采用双口的RAM,哪个更合理?
   能不能推荐容量和型号(包括缓存的和CPLD的):
   A:每次M处理后都采用中断,即中断次数多,应该采用的容量和型号
   B:不采用中断,应该采用的容量和型号?
   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要fifo,必须要两组,,但实际上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可以用ram,,
如果用ram,双口方便操作,,但实际上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可以用单口ram,,
如果用单口ram,可以在时间上进行互斥访问,就是分时读写,

对于中断的问题,,你可以采用中断,,也可以不采用,,如果不采用,,那pc方面
只能经常闲着没事查询设备是否处理完了,,这一点你要跟驱动开发的人商量。。

如果你用中断,,那么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信息自己计算一下,,
每秒多少次中断需要多少存储器。。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导,我已经基本上知道怎么做了。我决定选用双口ram--cy7c024,我看了资料,速度没有问题,有人用过。可是我现在的问题落在了CPLD上,选型还好,我想用MAX7000系列的,支持ISP,可是用CPLD怎么实现对RAM的读写啊,我没有用过CPLD,不知道如何下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哈哈,,hdl编程可是本论坛的强项,,
兴许都能搜索到相应代码,,
你到本论坛asic版面找找资料,,入门先。。

楼主:
多谢指导,去asic转转先

网友:
刚入门,不懂!呵呵..........

网友:
!!!!!!!!刚来就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