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 LPC2131

楼主(2006-07-11):
请教牛人,怎么样用LPC2131驱动lcD显示呢???主要是要实现 中文显示和上下翻页

网友:
按照你用的LCD PANEL的规格和要求用MCU的IO去控制就行

网友:
LCD可能要自带字库的,如果用2138可以在里面内置字库,用普通的有控制器的LCD就可以了

楼主:
我用的是 2131,目前 LCD还没有 选择好,估计 应该 会选一个 带字库的。不知道 ZLG的 MG12864怎么样 ???

网友:
它这个带字库吗,好像不带吧?

楼主:
恩。。对。。所以估计 得自己 写 字库。。不知道 各位 有没有什么建议 ,在选择尺寸 以及 象素 方面,我 准备显示 4行。。。

网友:
I have succeeded in the  LCD display.
For more information,contact me.qq277736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