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设计高手

楼主(2006-07-11):
在gain boost technique的设计中,该如何提高运放的速度?
除了减少输出点的等效电容、增大尾电流外,还应该注意些什么?
敬请高手不吝赐教
在下感激不尽
谢谢:)

网友:
运放的速度包括两个方面,slew rate和settling time。slew rate是一个大信号概念,正如你所说的增加尾流,减小miler电容;settling time是针对小信号,和你的phase margin有关。
所以你要提高运放速度,不仅是提高压摆率,还要考虑减小建立时间。

楼主:
谢谢wwraul的指教:)
但是如何获得小的settling time呢?将phase margin控制在60——70吗?由于我是以cascode为主运放, fold-cascode为辅助运放,但获得phase margin比较大,达到了80多,这是不是影响到了settling time(我仿真出来有150ns)。主运放与辅助运放之间的电流差是不是应该比较大?
谢谢:)

网友:
减少输入差分对的漏极那个结点的寄生电容,那个决定二阶极点.关于辅助运放的影响,一种说法是辅助运放的单位增益频率要比主运放的大得多,主运放才呈现一级云放的频率特性,另一种说法说是在一阶和二阶极点之间的某个比例位置.可以在IEEE找两篇论文查 一下.你说你的仿真结果PM达80多度,如果不是运放增益比较低就是模型没有计算寄生电容,如果在AV在90dB左右不可能还有PM达80多度的

楼主:
谢谢两位的点拨:)我再去仔细看看

网友(2006-11-23):
说的有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次做了个运放,100db的增益,相位裕度有60,奇怪的是阶跃信号相应还是有阻尼振荡

网友:
增益和相位裕度你是在小信号下求得的,而阶跃响应是大信号,大信号下各个极点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在大信号下你还是做瞬态仿真比较可信.

网友:
牛人真多啊

网友:
说的我傻了,啥也不懂~~

网友:
感觉自己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网友:
我也是,phase margin比较大,达到了80多,可settling time还是有过冲

网友:
做gain boost technique应该注意gain boost结果引入的极零点对,此机零点对影响放大器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真好,继续努力

网友(2007-01-06):
阶跃响应是大信号,大信号下各个极点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网友(2010-06-03):
小的settling time 是頻寬要寬  加上c load時的simulation

网友:
我也是,phase margin比较大,可settling time还是有过冲

网友(2016-05-24):
增益和相位裕度你是在小信号下求得的,而阶跃响应是大信号,大信号下电路是来不及响应的,所以你在输出看到了阻尼振荡。要大信号响应好,你得提高slew rate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