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与SJA1000连接的问题

楼主(2006-07-11):
由于at91rm9200没有地址锁存信号,而SJA1000是数据地址复用引脚的,那需要怎么样与ARM连接呢?岂不是需要用软件模拟地址锁存信号?有懂的哥们给讲讲啊!谢谢

网友(2007-01-25):
1、sja1000的数据总线和arm的数据总线直接连接,arm的地址线a0与sja1000的ale连接,sja1000的片选信号通过由arm的bank片选信号与地址a0取或信号。

2、写数据时,先通过arm的数据总线往sja1000送地址信号,然后由arm的数据总线往sja1000送数据信号。

3、读数据时,同样先通过arm的数据总线往sja1000送地址信号,然后取数。

网友:
给你一个我验证过的

给你一个我验证过的

网友(2007-06-08):
不错, 这样基本上就相当于端口映射模式,而不是地址映射模式了

网友(2007-08-16):
ARM2410如何连接SJA1000

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再次发贴请教

ARM9 S3c2410如何和SJA1000连接

网友:
S3C2410+SJA1000

如何连接?

网友:
原理同上面我讲的一样,我就是用2410做的:

1、sja1000的数据总线和arm的数据总线直接连接,arm的地址线a0与sja1000的ale连接,sja1000的片选信号通过由arm的bank片选信号与地址a0取或信号。

2、写数据时,先通过arm的数据总线往sja1000送地址信号,此时a0置1;然后将a0置0,再由arm的数据总线往sja1000送数据信号。

3、读数据时,同样先通过arm的数据总线往sja1000送地址信号,然后取数。

网友:
小富人你好

请教一下SJA1000和S3C2410的连接方法,我的QQ:4760541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