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读写RAM

楼主(2006-07-13):
各位大侠:我想用CPLD对双口ram--cy7c024(16位)进行读写,不知道怎么做。具体工作流程是:CPLD读RAM,将读过来的数据串行输出给M(一个特殊功能的计算器),M处理完后,串行给CPLD,CPLD再将数据写给RAM,当然RAM的数据是由PCI9052读写的。我的问题是:不知道CPLD该如何去设计,请指导思路,当然能提供源代码个更好了,图形文件也行

网友:
cpld内购置两个模块,ram读写和串行模块,ram读到一个寄存器中,再由串行模块送出去
串行接口建议采用spi,这样可以在一个较小的cpld内完成。
ram读写很简单

网友:
SRAM的操作时序还是比较简单的,看看时序图应该不难,也可以到opencore,xilinx,altera的网站上找个参考设计看看。双口RAM,主要需要注意两个端口的同一地址同时读写的处理。需要看看Datasheet上是怎么描述这种情况的。

在设计的时候,最好使用“控制器”+“仲裁器”的结构,这样容易以后的复用。

楼主:
多谢指导,可我是个新手,我的处理速度要求在10mbit/s左右,cpld我想用altera公司的,请问选什么型号较适合我?还有能不能在具体说一下cpld的实现,我对quartus2,max+plus2多有些了解,可还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好,清在具体提示下好吗,谢谢!

网友:
可以采用7128(价格<2$),最好采用max2系列(宏单元更多,价格2$左右)

楼主:
多谢指导,不知道是否有类似的设计工参考啊

楼主:
还有max+plus10.2(下载的网络版)是否支持max2系列。因为我觉得max+plus10.2的功能比quartus2简单些,容易上手些,还有能不能对cpld的设计思路再详细些,新手,问得多些,请原谅,我的邮箱:wang_zhanyong@sohu.com

网友:
可能不支持,最好用quartus2

楼主:
对ram的读写的地址信号怎么处理啊,在cpld中怎么实现啊?麻烦再指导一下用cpld的实现思路,谢谢!

网友:
可以用pc进行配置,,然后访问的过程中进行加一操作,,

楼主:
我查了,max+plus10.2不支持max2,多谢指点,我先入门,有问题再来请教,谢谢! 顶!

楼主:
多谢指导,我先去做,有问题再来请教,感谢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