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rilog实现PID控制的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2006-07-14):
用Verilog实现PID控制的程序怎么编写,不知道各位是否将CPLD/FPGA用于PID控制这样的领域

网友:
"比例 积分 微分"控制吗?感觉计算量大而且复杂,不做过!帮顶,也学习学习!

网友:
其实应该不难吧,用pid增量算法,单片机可以实现verilog也可以实现。

网友(2015-03-23):
正在学习控制理论,准备过段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定时可以的。不过感觉应该不是实时处理的,类似于状态机的顺序处理,还得需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