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我下到了quartusii,但是用WINRAR一解压就出错

楼主(2006-07-14):
急!  我下到了quartusii,但是用WINRAR一解压就出错,哪位大哥指点下,该怎么解压缩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winrar版本太低了!

楼主:
换了最新版本

换了最新版本,都不行.就是在我们的FTP上下的,51 和6.0的都出错,就像附件里提示的那样

网友:
有可能是ftp上的文件有问题,还有谁遇到过?

网友:
不解压,用虚拟光驱打开!

网友(2006-09-09):
你下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
看来是这样

有可能本身文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