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程序下载的疑问

楼主(2006-07-15):
对于我使用的优龙44B0开发板,有一个bios程序和数个例程,其中bios中包含有boot.s、SysInit.s和vector.s三个汇编源代码以及对IO口、串口等的初始化程序;每个例程中则都包含一个44binit.s的汇编程序,它与前面所述的bios的三个源代码内容相似。

这里的bios是否就是bootloader?它的作用是什么?刚做好的ARM裸板,如果不打算加载操作系统,是否还需要烧写这个bios(bootloader)程序?

我认为在不加载操作系统的情况下要完成特定功能,只需要把44binit.s与应用程序联合编译并烧写即可,因为在优龙开发板的使用手册上说到:用fluted烧写应用程序时会覆盖原有的bios程序。也就是说在运行应用程序时,bios不起作用。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对这几个问题我一直觉得很困惑,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慷慨赐教。谢谢了!

网友:
我也不知道!!!!!!!!!!!
呵呵

网友:
bootloader应该是升级用的吧?

楼主:
升级?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关于S3C44B0X的烧写

请问大家,如果我把开发板的flash擦了,把自己写bootloader文件烧写到flash中了吧,那我如何自己写个小程序然后烧写到SDRAM中调试呢?谢谢!!

网友(2006-08-21):
学习一下
好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