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485总线都用哪种芯片?

楼主(2006-07-15):
现在用AD的3485感觉器件延时太大了

网友A:
延时大有什么关系?485传输的为串行数据,延时不会影响数据接收的

网友:
可以用TI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大有什么关系?485传输的为串行数据,延时不会影响数据接收的

速度上不去啊

网友:
这就要看你具体的需要了!

网友:
用美信MAXIM的芯片,速度上不去??通讯波特率如何设置的??485半双工模式,怎么可能速度上不去?延时?是程序造成的吧?

网友(2007-01-21):
485 的传输速率小于10MBPS,如果要求高就不能使用485来传送,比如LVD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