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PLD实现电视产生线条?

楼主(2006-07-17):
请问:如何用CPLD实现在电视中产生线条,例如横线 ,斜线!

网友:
是要产生测试pattern吗?

楼主:
何谓pattern?  我只是想在电视中有横线  竖线  斜线产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何谓pattern?  我只是想在电视中有横线  竖线  斜线产生就可以了

就是一些测试文件!以前做过这方面地工作,不知道和你地方式是不是一样?
为了测试TV encoder, 写了一些测试模块,产生所需要图象地Y,Cb,Cr信号,和行场同步
信号.然后送给TV encoder.

网友:
电视中产生线条, 是在一幅正常的电视画面中加一些线条吗(1)?还是像“我是浪子”问的,在电视上输出由线条构成的固定pattern(2)?

对于(1)要在tv decoder后加一些东西,modify解出的画面。类似于LCD TV的controller. 计算位置画出想要的线。
对于(2)单独加一个pattern generator module, enable 它即可。这是只有测试pattern输出。没有电视画面输出。一般用于自检测。

网友:
信号送到行扫描,场扫描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