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彷徨啊

楼主(2006-07-17):
我使用ads7816p将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
程序如下
uint    a2d7816(void)            //AD转换函数
{
    uchar  i;
    uint adVal = 0;

    PCLK = 1;
    XBYTE[0xEFFF] = 0xDF;
    delay(50);            //cs置高 clk 置低
    XBYTE[0xEFFF] = 0x20;        //片选
    delay(100);
    PDOUT = 1;

    for(i=0;i<3;i++)        //转换时间
    {
        PCLK = 0;
        delay(TIME);
        if(i==2)
            if(PDOUT == 0)
            i--;
        PCLK = 1;
        delay(TIME);
    }

    for(i=0;i<11;i++)    //输出数据前十一位
    {
          PCLK = 0;
        delay(TIME);    //光耦转换时间
        if(PDOUT == 0)
            adVal = adVal|0x0001;
        adVal = adVal<<1;
        PCLK = 1;
        delay(TIME);

    }

    PCLK=0;
    delay(TIME);        //光耦转换时间
    if(PDOUT == 0)        //判断输出数据最后一位
        adVal = adVal|0x0001;
    PCLK = 1;
    delay(TIME);

    XBYTE[0xEFFF] = 0xDF;    //取消片选,为下一次A/D转换做准备
    delay(50);

    return adVal;
}

我在main()做了一个循环

while(1)
c = a2d7816();

c的值应该为1360 大多数时候是为1360但是有时候会跳到2000多(模拟量不变的情况下)
我就觉得很纳闷
我一直在线上等
我的MSN idyllcheung@hotmail.com
谢谢各位哥哥姐姐了!!

网友:
大概有两种可能:
1. 采集时间没有到就读出数据
2.模拟量上面有干扰,应该采取必要的软件滤波,大多情况为工频干扰

楼主:
模拟量用示波器看过了 没有干扰  采集时间没到的话 就不会有正确的数据读出 很郁闷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