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后端请教一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6-07-18):
当我用dc生成网表并后防之后,用se画版图。
当load lef gcf verilog def后(加载这些都没错),进行Building the Floorplan ,但是Design Statistics 显示设计的状况时,我的设计没有i/o PAD,只有i/o PIN,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熟悉se的大虾,可以指点下呀,谢谢!

网友:
注意一下警告信息!
另外,如果作了约束,看一下约束文件的影响!没有具体的,很难判定问题!

网友:
你的原始网表里本来就没有pad吧

楼主:
谢谢大虾的回答
嗯 是的
我用dc综合后网表里面没有pad
请问下怎么呢加进pad呢?是在综合中么,以往的流程中没有讲过呀。
谢谢!

网友:
ziji手工加pad

网友:
嗬嗬,网表里没有pad,
必须在floorplan时自己手动着加上去。。

网友(2006-08-19):
PAD定义可以用DC自动插入,亦可以采用手动修改网表的办法实现,可以单独使用,DC插入的PAD会根据所用的库自动选择驱动能力最大的I/O单元,这样往往会超过实际的运动要求,同时增加了所做电路的电流和功耗,不是最佳的,若是手动的哈,是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库中合适的驱动单元,可是这样你要首先了解你所用的库中这每一个驱动单元具体的规格,好像这个比较麻烦哦~~
  定义PAD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定义的语法如下:
              pad  padName padSide  [padOrder]  [padOffice]  ["reflect"]
  比如:
            对于电源PAD我们采用手动插入方法,从库中可以查出合适的电源,pvdi与pv0i用于核心供电电源与地,pvde与pv0e用于IO供电的电源与地。插入网表为:
        pvdi   CORE_VDD(.PAD(VDD));  核心电源
        pv0i   CORE_VSS(.PAD(VSS));   核心地
        pvde   IO_VDD(.PAD());         IO供电的电源
        pv0e   IO_VSS(.PAD());          IO供电地
对于系统时钟引脚、I/O总线引脚、输入与输出引脚通过DC插入。利用如下命令:
        set_port_is_pad all_inputs()
        set_port_is_pad all_outputs()
        set_pad_type -clock clk;         指定系统时钟
        set_pad_type -clock rst_n;        指定复位信号
        set_pad_type –clock ea_n;         指定使能信号
        insert_pads
采用上面的命令插入引脚后还需对时钟和地再处理一下,因其只是在时钟和地后面插入了缓冲单元,还需手工修改一下网表。修改如下:
        pc3d01 pad_clk ( .PAD(clk), .CIN(pad1) );
        pc3d01 pad_rst_n ( .PAD(rst_n), .CIN(pad2) );
        pc3c04 U44 ( .CCLK(pad1), .CP(clkb) );
        pc3c04 U43 ( .CCLK(pad2), .CP(rst_nb) );
由于缓冲单元的大小与引脚单元的大小相当,因此在布局的时候它占用一个PAD的位置。
             这就是对PAD的例化。

楼主:
谢谢上一楼的回答,明天我去试下,呵呵

网友(2006-09-20):
现在我们用的是astro 不知道还有用的没,等待交流中....

网友:
好人啊,受教了

网友:
不知道哈,等带总

网友(2007-12-16):
我一般在综合时就加入PAD了。floorplan是还没有手动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