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发在这里对不对?做RF/ANALOG应该怎么上手呀

楼主(2006-07-19):
看书熟悉?...
然后用CADENCE仿真?
然后呢?
学习到底要学些什么呢?
而且CHIP的COMPLEXITY越来越大,感觉设计关键的部分就在调试参数上了
对不对?

网友:
你现在在什么阶段啊?

网友(2006-09-10):
先看一遍书,三大经典的都可以。
再做几个小模块练手,比如:运放,比较器,振荡器等。
最好用cadence  其次可以用spice
最后找课题来做大的模块或系统。

网友:
可以用ads做几个小模块,练练。

网友:
这方面肯定需要系统的学习才行的吧

网友:
先用ads,后cadence

网友:
我也这样觉得,
先看书,
然后ADS,
然后cadence

网友:
看书,从基础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