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MOS和PMOS的噪声问题

楼主(2006-07-19):
请问,为什么PMOS的闪烁噪声(1/f噪声)比NMOS的小?具体解释一下
谢谢了

楼主:
怎么只有人看,没有人回呢?是不是都不懂啊?还是不屑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A:
闪烁噪声是指的氧化层和硅界面初因为悬空键引起的,对于PMOS这种埋沟器件,是在衬底内的,所以会小很多.

网友(2006-08-29):
书上有公式,Allen的
   Pmos的一个参数好像要小2陪以上

网友:
3楼的是正解。PMOS基本上是埋沟器件,受界面影响小

网友:
埋沟器件是什么啊???

网友:
,,,,,,,,,,,

LTC1298 12-bit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ADC).pdf

网友(2006-12-05):
闪烁噪声是指的氧化层和硅界面初因为悬空键引起的,对于PMOS这种埋沟器件,是在衬底内的,所以会小很多

网友B:
回复 网友C:

MOS的阈值电压由四个部分决定:接触电势、费米能级、氧化层中的电荷、耗尽层电荷,PMOS的这四项都是负值,因此PMOS阈值电压会比NMOS的高(指绝对值),为了调节PMOS的阈值电压,有时会在把PMOS的沟道表面重掺杂,也就是在平带电压之下其实S、D之间是由P掺杂导通的,但是在栅上没有电压时由于接触电势和氧化层中的电荷沟道是不导通的,在栅上加负电压时,沟道会先在沟道下面掺杂的P型和衬底的PN结处形成,而不是在氧化层和衬底表面处形成,由于1/f是氧化层和硅界面因为悬空键引起的,所以隐埋沟道的PMOS(并不是所有的PMOS都是隐埋沟道)闪烁噪声系数小。

网友(2007-11-14):
输出电流用PMOS还是NMOS?

网友(2008-04-01):
这么点啊,不多整点

网友:
应该永久封了上面那个乱发附件的混帐!

网友(2008-07-04):
我看到这样的说法:NMOS管的闪烁噪声为PMOS 管的2-5倍

网友(2010-05-27):
就一句话,导电的是电子还是电流就决定了他们的1/f噪声的区别。你看1/f 噪声的原因是电子被.....俘获...
Pmos沟道中导电的是空穴啊 空穴哪里有那么容易被俘获啊??
所以噪声小。上面的那家伙扯太远了

网友:
PMOS has less flicker since it's carrier is hole

网友(2010-09-26):
回复 网友D:

    工艺中PMOS是埋在n阱中的

网友:
PMOS噪声小 主要和工艺有关吧

网友:
楼上各位解释的比较清楚, 原因就是pmos,nmos 导电沟道的形成位置不同造成的,

网友:
空穴的传递也是通过电子的吧?
感觉掉电子(形成空穴?)不容易,额外俘获电子容易些吧

网友(2010-10-27):
不过不是有说这个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2011-04-05):
PMOS埋沟的原因

网友:
    这属于总结

网友(2012-04-27):
拉杂为的书上说,理论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中却始终没有看到呢?

网友(2013-08-13):
o  那对于高频噪声性能,二者是一样的吗

网友(2014-01-12):
就一句话,导电的是电子还是电流就决定了他们的1/f噪声的区别。你看1/f 噪声的原因是电子被.....俘获...
P ...
引用 网友E:

    这个太扯了。。

网友(2014-06-15):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通常早期工艺,pmos属于是埋层器件,即poly采用了N type的工艺。
这样mobility fluctuations成了主要的噪声源。 然而nmos是表面沟道,存在这表面现象的trapping and detrapping of the number of charge carriers。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导流层远离表面的器件噪声小,不过现在使用了新工艺,能做到nmos的噪声和pmos的噪声一样低的水平,这大大提高了逻辑线路的设计空间。

网友:
楼上那个blackbird 发了写乱七八糟的paper..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通常早期工艺,pmos属于是埋层器件,即poly采用了N type的工艺。
这样mobility fluct ...
引用 网友F:

   您说得“早期工艺”大概是什么尺寸的工艺?

网友(2014-08-06):
谢谢大神们,终于明白了

网友(2014-10-17):
回复 网友D:

   有病!!!!!!!!!

网友:
给力,一下子就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5-06-25):
非常感激,解释的很好。。终于明白了

网友(2022-03-14):
引用 网友A:
闪烁噪声是指的氧化层和硅界面初因为悬空键引起的,对于PMOS这种埋沟器件,是在衬底内的,所以会小很多 ...

厉害了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B:
MOS的阈值电压由四个部分决定:接触电势、费米能级、氧化层中的电荷、耗尽层电荷,PMOS的这四项都是负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