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II下仿真总出错

楼主(2006-07-19):
各位大侠,小弟学用QII,程序很简单,就是个分频器,综合也没问题.但是仿真总像附件那样提示.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

楼主:
说错了,是编译没问题,但是不能仿真,还没综合.

网友:
从波形中看不到reset为低的时间!

网友:
确认一下有没有reset!

楼主:
运行前一定要RESET么?我想把RESET置高,直接看分频的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行前一定要RESET么?我想把RESET置高,直接看分频的波形

硬件跑的时候,没有reset也许可以!因为总有个初值的!
但是仿真没有reset,没有初值,后面的翻转没有参考了!

楼主:
谢谢老大,我晚上回去再试下。

楼主:
我发现了,出现那样的提示,我文件保存再启动程序就可以仿真了,怎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了,出现那样的提示,我文件保存再启动程序就可以仿真了,怎么会这样?

恭喜!经验升级了,^_^

楼主:
帮我找下原因嘛~~

网友:
将reset有效,,或者给clkout设置一个初始值就可以了,,仿真需要这些,,综合后下载到硬件都不必了。。

楼主:
谢谢,晚上我再试下

网友:
丫QUARTUSII做不了仿真,出错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