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FGPA/CPLD能否实现多任务?

楼主(2006-07-20):
FPGA /CPLA I/O资源丰富,功能强大,能否在一个芯片中实现多个任务呢?

比如在单片CPLD中同时实现3/8译码器和多路模拟开关、加法器,与门等等?

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逻辑设计中叫多任务不太合适,
可以用不同的模块来实现不同的功能

楼主:
多谢这位大侠,也就是说利用不同的模块可以在一个芯片内同时拥有多个功能!?可以这样理解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位大侠,也就是说利用不同的模块可以在一个芯片内同时拥有多个功能!?可以这样理解吗 ?

是的,这些功能可以是相关的,也可以是无关的!比如为了节省成本,在做MPW的时候,可以把两个片子整到一个芯片去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些功能可以是相关的,也可以是无关的!比如为了节省成本,在做MPW的时候,可以把两个片子整到一个芯片去生产!

谢谢斑竹,这下我就明白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