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I设备问题

楼主(2006-07-20):
现在我们做一个东西,一个PCI板卡式嵌入式系统,我们要通过PCI总线接四个设备,单功能的,四个设备是相同的,仲裁用CPLD写,现在的问题是每次都发现31个设备,为31个设备分配资源?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出了问题?要怎么解决?请指教,谢谢

楼主:
还有PCI总线枚举是怎么搞的?
PC中每个PCI槽是不是有特殊的标志能够识别为几号槽?枚举是不是轮询每个槽

网友:
检查下IDSEL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不好意思,我是说DEVSEL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