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资深人士一个问题

楼主(2006-07-21):
外在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用布线工具做两次布线,得到的结果是否有可能不同?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差异?我的考虑是这样的:因为布线的算法是固定的,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得到的结果应该是不变的。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
布线算法需要一个种子,每次的种子都是随机产生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楼主:
谢谢atuhappy的回复,不过你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布线算法的种子是怎么一回事?谢谢。

网友:
不是一样的,从FPGA布线的角度可能会比较好理解!

网友:
不同工具的算法不一样

网友:
是不同,不过差异很小,差别往往是几个ps的timing

网友(2008-02-28):
我想 會不會一樣是很難說的  要看你用的 APR 軟體 佈線的演算法是什麼?   是RANDOM的呢  還是一個定死的演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