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2与FIFO

楼主(2006-07-22):
各位大侠,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想用PCI9052做PCI接口芯片,用IDT72V3640作为缓存,用IDT72V3640的X36 in to x36 out,可是如果我想用奇偶校验时9052的32位怎么和IDT72V3640的36位连接;如果不用奇偶校验,是不是直接与IDT72V3640的低32位相连即可。如果是数据输入/输出是不是要用两组?请指教!谢谢!

网友:
如果不用奇偶校验可以直接和低32bit相连。输入输出的话应该采用两组、。

我好像记得9052内部有fifo吧?

楼主:
是有啊,我想外部加缓存,觉得用fifo电路简单点,局部电路用cpld控制,那要是用校验该怎么接啊,困惑啊!请指教!谢谢!

网友:
其实不必考虑校验校验的,我做过的pci都没有考虑校验

楼主:
谢谢答复,顶!谢谢答复,顶!

网友(2006-11-01):
9052没那功能,你还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