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请教

楼主(2006-07-22):
请问 die size 具体该怎么翻译
怎么解释呢
暂时还没找到资料  多谢了

网友:
不懂  哪里看到的   各位达人有没有可以解释的 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
芯片大小.

网友:
die就是裸芯

网友:
就是啊,这都不懂啊

网友:
chip上的小方格就叫做die,海么有封装的。。

网友(2006-09-02):
芯片的裸片面积

网友(2006-10-20):
以前也一直不清楚......

网友(2008-02-27):
Die Size  中文意思是 裸晶的面積    由晶圓  Wafer上切割出來  一顆一顆的IC  因為看起來像骰子一樣      所以就叫做 Die      Die Size 就是指  這個IC的面積  單位是  mm squ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