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误码,高手帮分析分析!!

楼主(2006-07-23):
我做了一个时分复用的东东,就是把
三路2400kb/s的串口数据,和一路32kb/s的话音信号复合到80kb/s的贞上,通过mt9172传输5公里,fpga用的sprantan3e 100管脚的.主要功能都完成了.
    现在在做可靠性工作,我发现我用计算机串口通过我的板子对发,总会出现误码,有时几分钟,有时半个小时,总之一个小时内总会出现误码.
   虽然这种误码情况在我们这已经足够用了,但我很想知道这样的误码是怎样产生的,通过什么办法可以改善.

网友:
5公里的传输线用什么介质?光纤还是双绞线,如果是前者,那么不会有这样大的误码,如果是后者,你已经发挥及至了,5公里对于twisted pairs来说,不是线性信道

楼主:
我用一公里的线和1米的线是一个效果,能不能从时钟,和抖动上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路2400kb/s的串口数据,和一路32kb/s的话音信号复合到80kb/s的贞上

你这样的东西不知道如何复用,三个2.4M和一个32K的到一个80K的

不管这个,四路数据合成,都必须使用同源时钟,由锁相环提供,如果不是我说的传输问题,那么建议你从最简单的
时序问题入手,整个复贞的问题建议你多用滑动窗来查看时序关系!

网友:
80kb/s的帧,是指什么速率,帧的还是bitrate?

网友:
应该有随路时钟,这样才能保证相应的时序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