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查找表LUT工作模式如何设置?

楼主(2006-07-23):
请教查找表LUT工作模式如何设置?

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讲到Virtex-II FPGA配置中将一个LUT可以配置成:4输入1输出的任意组合; 16位随机存储器(ram16);16级移位寄存器(SRL16)等三种模式。

在Virtex-II的pdf文档中也有这样一句话:
each 4-input function generator is programmable as a 4-input LUT, 16 bits of distributed SelectRAM memory, or a 16-bit variable-tap shift register element.

但我至今不知道在用ISE工具时,在哪个地方可以对查找表(look up Tables)的个工作模式进行设置, 如何对LUT进行工作模式进行设置。

请高人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
???可以设置么?没有听说过,主要应该看你是如何使用和设计的吧 ,  再由XST判断生成的LUT种类!

楼主:
是呀,是呀,版主。

我也看了不少书,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到一篇文章,是这么说的,我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网友(2015-11-30):
lut的设置啊,mark下

网友:
jump to the last 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