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实现读写ram,串并转换

楼主(2006-07-24):
各位大侠,在下想实现用cpldcpld实现读ram,并串转换后给出a,a再串并转换后给cpld,cpld写ram,请问要实现这个过程,该怎样实现更好,越具体越好!:谢谢!望回复!

网友:
这样理解对不对?
有host是串行接口,需要操作外部ram,需要用cpld做读写的串并/并串转换。

楼主:
cpldcpld实现读ram,并串转换后给出a,a再串并转换后给cpld,cpld写ram,这些功能都是由PCLD实现的,只是这里所提到的A也是用各种门电路搭建的一个功能模块。请指教!谢谢!

网友(2006-09-09):
自己多做做水平才能提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