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很急)

楼主(2006-07-24):
我是个新手,自己用AT89S51做了个测温计,可是发现板子用来运行已经写好程序的芯片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不能直接在板子上对芯片写和擦除程序,我用的是六针的串行ISP下载线。请高手指点一下,电路图见附图:

电路

电路

网友:
是不是isp的接口电路有问题?会不会是isp串行输出/输入搞错了?

网友:
1、检查电路硬件,SPI串口控制有无错误,线路是否存在断路(估计不会);
2、检查程序,尤其注意控制时序,这很关键;
我想应该是擦写时,时序出了问题。

楼主:
在擦写程序的时候,擦写不彻底,一段一段的

楼主:
我用六针的串行下载线,其接AT89S51芯片的管脚顺序为  VCC,GND,RST,P1.7,P1.6,P1.5

网友:
你先确定引脚没有错误,还有SPI口的软件控制有无问题?可以先编写段测试程序试试,可能SPI口出现了问题,毕竟没有源程序,只能这么诊断。换个芯片试试也可以,不同单片机控制ISP的方式不一样,网上有ATMEL单片机控制ISP程序,你可以看下

网友:
先查硬件

先查硬件,简单方法:用一个测试程序,简单且确保无误代替您的程序,完成所有操作.^-^

楼主:
我拿到新赛格电子城让人看过了,下载线,芯片和驱动软件都没有问题,反正就是找不出原因

网友:
你试试断开上电复位看看,是不是这个影响烧写程序

楼主:
我试试看,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6-09-28):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发表一下个人愚见。如果硬件的检测正如你所说的没有问题的话。我看你电路图上51的退藕电容没有,当然有可能你隐藏了。我在使用AVR单片机的时候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另外退藕电容要越接近51越好,选择103的就可以了。

网友:
好久之前的帖子今天才见到,失职啊

我几年前用过s52的isp很好用, jtag与并口之间的线可以长些,与电路板之间要短些,还有就是有没有外置看门狗,如果有也能造成不正常下载,可以在狗和isp->rst之间接一个1k电阻, isp->rst 和cpu之间直接连即可,如果阻容复位,那么那个电容就是造成下载不正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