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8.1写约束问题!

楼主(2006-07-24):
ise8.1我想写约束文件,我双击creat timing constrain,它就开始综合,,,为啥不能直接打开约束的gui界面呢?难道8.1只能先综合,才能写约束吗?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综合之后才能约束,,

网友:
8.1  与7.1系列有了一些改变,尽管本人认为这个改变其实是失败的!
1   首先  兴建UCF文件
2   综合之后,会有相应待分配管脚显示
3  点击creat    这里不一样,7.1只需要双击约束文件本身就可以了,8.1不行   注意   约束的时候   工程会自动执行到MAP   这在哪个版本都是一样的!
4  创建约束  同样

网友(2008-11-04):
要在translation之后生成了ngo文件才能启动约束编辑器,在translation之前是要综合的。

网友:
你所写的约束是对实现来说的,所以它先综合了,你想综合约束的话,可以先写个xcf文件,然后加到综合约束文件里

网友:
对了, 加xcf文件可以右击process中synthesis, 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找加入综合约束文件的brower, xcf语法和ucf一样

网友:
必须地

必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