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T656和BT601标准

楼主(2006-07-25):
最近在公司做一个TVOUT的项目,我的LCD CONTROLLER模块送出了一个标准的BT656的数据流,然后我们还买了国外一个公司的TV ENCODER IP,它的SPEC上写的是支持656输入的,可是我们实际测试的时候有问题,看了它的代码后发现,好像它对656的理解和我们不同。以前coding的时候也发现过这个问题,下载的一些656的文档中关于一些东西的定义不太一致,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同一个标准居然会有不同的版本和理解?能否提供给我一份BT656和BT601的标准?感谢!

网友:
能不能说的更清楚些,spec在论坛上可以搜到!656的sync应该是在数据里面的,数据流中SAV,EAV标志!

网友A:
比如在525 video system模式下,line 1-20为blanking,21-263 为active field1 ,等等,可是我发现我们外挂的tv encoder IP好像对这些标志行的定义和我们不同。而且,这个IP的documentation里面说他们支持720*480 ,可是我看标准里,好像只有square pixel 525 video system 这种模式才应该是480的,可是IP的文档里又说它不支持square system,象这样的地方还有不少,十分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在525 video system模式下,line 1-20为blanking,21-263 为active field1 ,等等,可是我发现我们外挂的tv encoder IP好像对这些标志行的定义和我们不同。而且,这个IP的documentation里面说他们支持720*480 ...

525是NTSC制式的,PAL是625的,看看tv encoder的配置是怎么样的,关于blanking line spec是规定的,但在处理上是有变化的!其实我们看到定义里的有的是写的720x486(NTSC),720x576(PAL)的。

网友(2006-09-09):
网上能下载的, 输入ITU656 STANDARD在GOOGLE上搜索

网友(2007-02-13):
标准和实际的确有差别

网友(2012-02-16):
我想问问bt601的同步是信号的宽度只有1个clk吗?如有多个clk,那是同步信号开始时数据就有效,还是结束时数据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