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io ring?

楼主(2006-07-25):
哪位解释一下?

网友:
不就是IO PAD摆成一圈吗?

网友:
pad ring, 外围形成电流回路

网友:
IO-Ring我的理解

我想是在IO PAD的芯片内部围一圈Guard Ring,这样使得芯片不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扰。其实我想主要是模拟芯片做的多,数字这样做的比较的少。

网友:
而且esd特性也比较好。。。

网友:
我业想知道,

网友(2006-09-02):
好像是也PAD供电的,
CORE有一组电源,PAD有一组电源,其中CLOCK_PAD还用单独的电源!

网友(2006-10-20):
是不是给io供电的啊?

网友:
一定需要吗?我做的时候从来没放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 ring就是PAD电源和地环,通常core周围要放一个电源环和一个地环,是给core供电用。而IO ring是给IO PAD供电的,不需要自己加,这部分是由filler和corner完成的 filler和corner正好跟pad上的环对接起来就形成了IO ring

网友(2006-11-23):
pad都需要大的mos管作esd保护用,就是pad两头的大mos管,这些mos管的供电(严格说是泄放esd电流)电流很大(静电放电很大的),需要较宽的电源线,pad摆在core周围以后,将所有pad的esd保护管的电源连起来的两圈线(电源和地)就是io ring.

网友(2007-01-12):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定要用,但是最好要用,因为这样即会使电路电压比较稳定也会提高ESD加强电路的保护能力,
通常会是再Didital部分外围加一圈power& ground线啦!

网友:
电源环和ESD保护环!

网友(2009-03-22):
io ring是布电源的一种方法吧?

网友:
IO 单元形成Ring,要求单元之间Abut,可以加入PAD FILLER 填充。在IO单元上的供电 如018um工艺的一般分pre (1.8v)和Post(3.3v),还有Ground,也就自动连接了,ESD电路才能有效工作。

网友(2013-12-10):
让解释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