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vlsi中,前端和后端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6-07-25):
集成电路设计里面前端和后端是指的什么?
接口设计吗?

网友:
前端是指在前面设计,后端是指在后面设计^_^

前端主要是原理、方案、代码等设计
后端主要是涉及版图及相关的设计

网友:
frond end means verilog coding, back end means synthesis, place and route

网友:
逻辑综合应该算前端设计吧?

网友:
逻辑综合应该算前端

网友(2006-09-09):
前端指架构设计和编码,

   后端指综合, STA, P&R。

网友:
前端是architecture, coding, verification, synthesis, dft, sta, GLS.
后端是floorplan,layout,CTS,DRC,LVS, IR-drop

网友:
是不是版图前的设计都可以称为前端设计,
版图完成后的设计都是后端设计?

网友:
好像也不能这样分吧,
其实后端就是把netlist拿来,最后实现GDS2,最后tapeout,
这个过程中前段还需要做STA以及GLS,
前后端的区分不是时间上的区分,而且对不同公司的流程会有不同。

网友:
up
长见识了

网友A:
一般把synthesis作为fe和be的界限
不知道大家觉得前端好还是后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把synthesis作为fe和be的界限
不知道大家觉得前端好还是后端好?

前端设计的技术接触面会广一些

网友:
感觉前端能够接触到系统和协议方面的东西多一些
最好能有机会把流程全做一遍,不过这是种奢望

网友:
前后端应该以物理综合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