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52芯片的一些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6-07-26):
各位高手:
请教:我做了一块PCI卡,用的是9052,所有PCI槽端的线均按要求连接,所有本地端的线均悬空(除了以下管脚以外)。
MODE通过10K电阻接地
TEST通过10K电阻接地
USER0通过10K电阻接电源
USER1通过10K电阻接电源
USER2通过10K电阻接电源
USER3通过10K电阻接电源
CHRDY(NC)直接接电源
NOWS#(NC)通过10K电阻接电源
LHOLD直接接地
LRDYi#通过10K电阻接地
BTERM#通过10K电阻接电源
但是计算机仍然检测不到,不知什么原因,请有经验的朋友指导!!!
我现在的个人猜测是这些硬件接口没有错,可能配置寄存器整错了。朋友们给点意见。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那位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
硬件有没有问题呀?

硬件有没有问题呀?配置呢?

网友:
我也正在学9052,帮你顶下,顺便等待高人回答

网友:
不能找到硬件一般有:1看你的功率设得对吗,prsnt1,prsnt2,这两个其一必须接地,而且功率不要太大,有的主板可能会不支持,也会一起照不到
2:你的lclk接了吗
你先查看一下这两个方面,试一试,不行的话,在讨论。

网友:
我在论坛上贴了9052Rdk-Lite.eep,你可以配置到你的SEEPROM中,这样就保证你的配置上是正确的,专心去查找你的硬件上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2006-09-13):
下不了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