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6-07-27):
语句内部时延和外部时延有什么区别吗
比如:always@( posedge clk)  data[2:1]<=#5 data[1:0];
或者 # 5 data[2:1]<= data[1:0];  仿真时似乎没什么区别阿,是不是两种写法都可以啊?
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还是通过仿真来验证一下。看得仔细一点。

网友:
data[2:1]<=#5 data[1:0];
在5时刻,data[2:1]的值等于0时刻的data[1:0]的值

# 5 data[2:1]<= data[1:0];
过5个时刻以后data[2:1]的值等于data[1:0]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