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虾有 USB2.0 IP核设计 啊?有的话开个价!!!!!

楼主(2006-07-27):
哪位大虾有USB2.0 IP核设计啊 小弟急用 qq34405517

楼主:
这个帖子有点火星味儿,让大家见笑了
有个两个问题,有些不解,请大虾指点一下
1:有人做了USB2.0的IP核,它怎么应用?市场上不时有好多专用的芯片了吗?
2: cypress's CY7C68013-128AC手册上说,高速模式下可以到达480Mb/s,这和usb2.0理论上能达到的速度一样,
但实际设计中能真正达到吗?

网友:
如果你要做芯片里面要用usb2.0,那么就要用usb ipcore
达不到的480MBPS,能达到一半就很不错了

网友:
理论速度无论如何都是达不到的,现在的PC基本上能做到30MByte就不错了。大部分都在24M左右。

楼主:
谢谢啦  速度不高,是不是和usb的微控制器处理速度有关?
另外,市场上usb的物理收发器(串口部分)最高速度能达到多少兆?240M?

网友:
这个USB的速度又要看Device 跟 Host了,Host做主,基本上它的速度上不去就什么办法也没有了。市场上的你要找spec去看了,呵呵,不过大部分可能都不会说明这个速度。现在基本上以30MByte作极限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网友:
对了,突然想起来,你如果只用Device的话 open core上有一个,不过是60Mhz UTMI interface的,做FPGA验证有点困难。

网友A:
USB2.0是480Mbps还是480MBps?如果是480Mbps,感觉FPGA还是有可能的

楼主:
是Mbits/s
谢谢啦 我是只用device, 谢谢指教:)

楼主:
我做的是一个高速的usb2.0数据采集,得四五十兆,把采集的数据传到pc上分析
现在打算用EZ-USB F2X系列芯片了,这个芯片是不是自带收发器?

楼主:
怎么opencores上都是1.1的呀 好像

网友:
480Mbps, FPGA如果一大块逻辑做在60Mhz下面还是有点儿困难的。

引用 网友A:
USB2.0是480Mbps还是480MBps?如果是480Mbps,感觉FPGA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http://www.opencores.org/projects.cgi/web/usb/overview
USB 2.0 Function Core.

EZ-USB F2X要看过datasheet才知道。

引用 楼主:
怎么opencores上都是1.1的呀 好像

网友:
寻usb2.0主控制器核

真有人有usb2.0主控制器核吗?公司也行。大概是什么价?
不要phy, 用于FPGA. 请联系 you_sun@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