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 ahb 问题,扁哥救命呀!

楼主(2006-07-27):
我理解不了amba ahb总线中,master端的输出地址(hddr)如何产生的,master的输入只有hrdata可以用到,难道是由它产生的。hrdata又传数据又传地址了?要不hddr的产生也要原始地址才行啊,我实在理解不了,请扁哥指教,也许问题有点白痴,不要笑我那。

网友:
master就是主人!

CPU也是一种master,想象一下CPU是如何产生地址的。

楼主:
re

不太清楚呀,请大虾赐教

网友:
hehe !

bu  zhi dao a   !!

网友:
haddr 是 master 输出的, 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网友(2006-10-12):
master可以自动产生地址及指令信息吧!

网友:
我想只要作过系统的人这种问题就不用解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