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总线的定义

楼主(2006-07-27):
我遇到的总线都是低电平有效,所以弱弱的问什么叫总线。请前辈讲一下大概吧,小弟再做功课。

网友:
就是Bus,一部公交车。

网友:
便于数据管理, 就是Bus,一部公交车。

网友:
分:数据总线,控制总线,地址总线, 是数据传输的通道

网友:
BUS.便于统一管理的数据通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