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WDM的.Inf文件的HARDWARE ID

楼主(2006-07-27):
我要开发 WDM 用来访问ISA 总线工控机的IO端口。用DriverWizard 创建WDM工程时,硬件总线选择为ISA……
   DriverWizard生成的工程编译可以通过,但用添加该硬件却不成功。经查,发现是 .Inf文件中设置不对造成的,如下:
[Mfg0]
%DeviceDesc%=IOTest_DDI, !YOUR HARDWARE ID HERE!
   请问,上面这一行的硬件HARDWARE ID应该如何填写。(硬件总线选择为ISA时,Vendor ID和 Device ID 是不可用的啊)。

又: 访问IO端口一定要通过类KioRange吗?
请WDM开发高手指教。

楼主:
搞定了

搞定了!OK

网友(2008-04-2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还有IOconfig也要设置吧,怎么设置呀,高手给个指示好么?俺都快急死了 谢啦

网友:
如何搞定的?

网友(2010-04-18):
请高手给个指示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弄,我用的新版的driverstuido,可以选择本电脑上的任意总线,我本身不是工控机,没有ISA总线,又用的是虚拟机VMWARE,里面有个是PCI-ISA(ISA MODE)的总线,我选了这个,然后它显示确是PCI总线的,请问这个ISA总线要实现PNP只是改个INF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