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in SC CMFB!

楼主(2006-07-28):
小弟最近设计了一个gain booster OTA。ota的开环增益为120dB。辅助运放加了共模反馈而主运放不加时,运放的增益仍然有90多dB。但加了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后,运放的settling time为21ns,但增益立马剧降到负值。这是怎么回事?是否有达人告知?谢谢。

网友(2007-09-14):
仿真电路接错了就这样

网友(2008-01-07):
有知道的人解释,谢谢

网友:
静态工作点一定漂掉了!

网友:
首先一个问题,scCMFB是离散的,可以直接放在OTA中仿AC?
这种问题可能性也比较多,静态偏离会降低增益,但讲到负数也不太可能。
可以放一下 tran看看每一时刻的电路具体表现。再将表现发上来,大家才可以对症下药!

网友:
agree! ac analysis is just for small signal analysis, not for large signal such as switched-capacitor circuit.

网友(2009-12-01):
只能在speture中仿真吧

网友:
能看一下圖跟程式嗎?

网友(2010-04-07):
我也觉得是电路接错了

网友:
仿真方法是不是错了或者是某个地方设置不对。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给个答案。
多谢

ALV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