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a 问题

楼主(2006-07-29):
理解不了amba ahb总线中,master端的输出地址(hddr)如何产生的,master的输入只有hrdata可以用到,难道是由它产生的。hrdata又传数据又传地址了?要不hddr的产生也要原始地址才行啊,我实在理解不了,请指教

网友:
在AHB中,所谓master就是要主动发起Transfer的设备,地址和控制信号当然是master自己主动发出的了,条件是HGRANT和HREADY有效。

网友(2006-09-27):
楼主有学习AMBA的资料么   基础点的

网友(2006-10-31):
直接找amba的协议来看啊。

网友:
呵呵,楼主是不是代码看错了。我这里有个中文版的amba资料,要的话email我:bonehead@stu.x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