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AT51编程板

楼主(2006-07-29):
本编程板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完全等于本站Easy51pro编程器的功能,就连使用方法和软件光盘都是一模一样的。因此请大家最后看看Easy51pro编程器的介绍。
  本编程板主要不同点在于全新的设计,绝对是本站原创板图,并且降低了成本,改成了单面板,有利于电子爱好者自行修改利用扩充等(双面板做的东东等于是个黑匣子,元件想拆都拆不下来)。
  另外,本站在电路设计方面更是别具一格,采用全新的12V编程电压产生控制电路,大家可以看到,该板和网上其它板相比,不但看见少了个IC,连晶振也看不见了,总之,这正是本站编程板的独特神奇之处!
  另另外,本站编程板采用了最新的增强功能的STC89C51芯片做监控芯片,元件可以大量减少,图中看到的元件已经很少了,不过,再取掉3个电阻也能正常工作!本站多装3个电阻,主要原因是为了外观漂亮,不要让大家觉得元件太少了。
  这款电路板是站长亲自设计改良的,电路方面的改动,是站长十多年应用经验的一种应用,大家只要买回了这块板,就会知道站长是如何产生和控制12V编程电压的。
 另外,由于本站的12V编程电压的产生和控制方法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产生方法(以前的板是通过MAX232的引脚整流得到的),并且增加了保护电路,烧录更稳定更可靠。
  另外,大家看到本板上有四根铜针插座,那分别是GND、Tx、Rx、+V四根线,应用这四根线还可以结合本站的STC实验板用以及别站的其它实验板用,也还可以对其它公司(例如SST公司)的产品进行编程,甚至可以自己制作硬件仿真器。
  总之,牛皮现在就不吹了,大家买了先看看再用用就知道了。一张光盘、一张USB线、一张串口线加上本板共计68元整。

--------------------------------------------------------------------------------

  Easy51pro编程器请大家用本站的低价68元编程器完全取代、真接取代(不需做任何更改,软件一样,操作一样!)可以烧录Atmel公司系列单片机芯片,具有性能稳定,烧录速度快,性价比高等优点。产品性能介绍如下:

一、支持的芯片型号
  支持目前最为经典和市场占有量最大的ATMEL公司生产的AT89C51、C52、C55和最新的S51、S52;AT89C1051、2051、4051等芯片。特别适合于渴望学习51单片机又想尽量减小学习投入的网友。毕竟51系列早已经成为了工业标准,学习51单片机,使一切都在单片机的控制下变得智能化,是每一个爱好者和发烧友的梦想!
  89C51是目前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单片机芯片,华邦等公司都在以每天万片的规模大量生产和AT公司完全兼容的51系列芯片,所以网友们不用担心它的货源问题。AT公司退出生产转而生产S51系列是为了增加自己产品的竟争力,而本编程器可以完美的支持S51系列。

二、产品特点
1.使用串口通讯,芯片自动判别,编程过程中的擦除、烧写、校验各种操作完全由编程器上的监控芯片89C51控制,不受PC配置及其主频的影响,因此烧写成功率高可以达到100%,烧写速度很快并且烧写速度和微机的档次无关。
2.采用57600高速波特率进行数据传送,编程速度可以和一般并行编程器相媲美,经测试,烧写一片4K ROM的AT89C51仅需要9.5S,而读取和校验仅需要3.5S。
3.体积小巧,省去笨重的外接电源适配器,直接使用USB端口5V电源, 携带方便,非常初学者学习51单片机的要求。
4.软件界面友好,菜单、工具栏、快捷键齐全,全中文操作,提供加密功能,可以保护您的创作产权。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5.功能完善,具有编程、读取、校验、空检查、擦除、加密等系列功能;
6.40pin和20pin锁紧插座,所有器件全部以第一脚对齐,无附加跳线,对于DIP封装芯片无需任何适配器;
7.采用优质万用锁紧插座,和接触不良等问题彻底说再见,可烧写40脚单片机芯片和20脚单片机芯片
8.改进的烧写深度确保每一片C51系列芯片的反复烧写次数都能达到1000以上!内部数据至少保存10年。
9.因为采用了9针传口通讯,这样一来就不会再和打印机抢一个打印口,随时随地想烧就烧,让芯片编程成为一种快乐!

三、硬件连接
1.通讯电缆与编程器连接好,
2.将串口插头插入电脑串口,
3.USB插头插入电脑任一个USB口,此时编程器上LED点亮,表明电源接通。
4.接着安装软件,本软件支持Win9x/me/2000/NT,标准Window操作界面。本软件属于绿色软件,不需要安装,直接把相关的软件拷贝到硬盘中,运行其中的Easy 51Pro 2_0程序即可。

四、软件使用
  程序启动后,会自动检测硬件及连接,状态框中显示“就绪”字样,表示编程器连接和设置均正常。否则请检查硬件连接和端口设置。
  把单片机芯片正确地放到编程器的相应插座上,注意,芯片的缺口要朝向插座的把手方向。
  芯片放好后,就可以对芯片进行读写操作了,读写操作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1、程序运行,请先选择器件(点下选框)
2、用“打开文件”选择打开要编写的.HEX 和 .BIN 文件
3、用“保存文件”可以保存读出来的文件
4、用“擦除器件”擦除芯片
5、用“写器件”编程
6、用“读器件”读取芯片中的程序,加密的读不出来
7、用“校验数据”检查编程的正确与否
8、用“自动完成”自动执行以上各步骤
9、用“加密”选择加密的级数

详情请访问http://www.51dz.com/s.asp?id=1760&i=kjf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