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关于SOC仿真

楼主(2006-07-31):
如果我的设计规模较大(100万门以上),其中有使用别人的IP,有综合后的网表,有自己全定制设计的数模电路,有用VERILOGA写的模型,请问应该用什么方法做联合仿真?我的仿真时间很长,要在100ms量级,有什么可以加快速度的好软件或方法吗?

网友:
gate级的仿真,nc-verilog或vcs都还挺快。100ms是挺长的!
对于数摸接口的地方,可能需要用hspice做仿真,只做接口,时间应该还是挺快。
别人的IP应该用的是仿真model吧。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CADENCE的AMS仿真,我试过,不是很好用?

网友(2007-06-12):
nc ---是能做 GATE 级别的仿真吗?

网友:
modelsim仿真个人觉得也可以 只不过只能是数字仿真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