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II altlvds 使用问题

楼主(2006-08-02):
我用CycloneII altlvds Ip core时,选项里时钟对齐数据中央,在做time analysis时,告诉我setup时间是4ns,这个时间太长了。cycloneII手册里说他可以跑到600Mbps,有没有那位大侠设计过?请指教,取点经验

网友: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我用过altera的lvds,速度和芯片的速度等级有关。比如EP2C35-8大概只能到550Mbps,quartus会有提示的。

楼主:
altera的lvds,不知道你是否用的是lvds receiver or transmitter Megacore?
我准备用lvds receiver ,芯片是EP2C5-8,如果您用过,告诉我您的参数设置?谢谢

网友(2009-05-04):
请教

我也准备用ALTERA的LVDS,想用lvds receiver and transmitter Megacore,但不会用,各位用过的大侠能否指点一下,不知道EP1C6能行不?或者EP2C8

网友(2010-08-09):
没用过啊,这个能跑多长距离? 学习了~

网友:
有IP支持,可以到84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