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下载线I型和II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8-02):
Altera FPGA下载线I型和II型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见过MV型和II型的。
这两种下载线里的芯片有些不同,
mv里是74LS244,II中是74HC244,好像后者的驱动能力强一些!

网友:
HC和LS除了速度还有电流输出能力的区别?

网友:
我只看到了一个II型的就做了,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详细的要看手册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