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很弱质的问题?usb的NRZI编解码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6-08-02):
NRZI编解码是在收发器里还是在那里实现??

网友:
应该在收发器之后吧

楼主:
嗷,谢谢老大啦:)

网友:
NRZI是在PHY里面实现的,UTMI的signal有一个opmode, 就是告诉PHY要不要disable bit stuff and NRZI

引用 楼主:
NRZI编解码是在收发器里还是在那里实现??

网友A:
关键是要看你的phy是何种phy. 如果是支持utmi/ulpi接口输出的正像hesperus
说的那样,phy可以编解NRZI coding和bit stuffing. 但如果你的phy只做analog<->digital转换,则NRZI coding和bit stuffing的编解功能需由后继模块(如你自己的设计)完成。

网友:
现在还有不支持UTMI/TMT的PHY么?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要看你的phy是何种phy. 如果是支持utmi/ulpi接口输出的正像hesperus
说的那样,phy可以编解NRZI coding和bit stuffing. 但如果你的phy只做analog<->digital转换,则NRZI coding和bit stuffing的编解 ...

网友A:
有。这取决于你开发的asic有何需要。我们就买过phy ip只做analog<->digital转换,并将之集成到我们自己的asic中。由我们的逻辑部分做NRZI coding和bit stuffing的编解工作。国内就有这种phy ip卖。

网友:
1.1 or 2.0?

最后有没有做过eye pattern之类的usb logo test?

引用 网友A:
有。这取决于你开发的asic有何需要。我们就买过phy ip只做analog<->digital转换,并将之集成到我们自己的asic中。由我们的逻辑部分做NRZI coding和bit stuffing的编解工作。国内就有这种phy ip卖。

网友(2006-09-12):
这个需要模拟电路来实现

网友(2010-10-15):
phy里实现

网友:
做usb相关的人还真不少。

网友(2011-07-11):
才开始研究啊

网友(2014-12-25):
回复 网友A:

   谢谢,原来USB前段的收发机和UTMI还会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