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还有一个问题?关于DSP芯片处理完后数据经过USB传输的

楼主(2006-08-02):
信号经过DSP处理后的数据需要USB来传输,那么DSP处理好的数据怎么存储,USB才可以来读取数据,它们之间要加RAM?还是FIFO?

网友:
如果是外置usb芯片,那么应该通过dsp的总线与其连接,软件最好是操作系统支持该usb芯片,那么dsp处理好的数据直接调用操作系统的driver即可,物理上淡然要把数据先存放在dsp的ram中。

楼主:
谢谢老大了:)
系统大概是这样: 数据采集--> ADC -->DSP --> USB  -->PC(通过应用程显示出来观测),这里的usb接口是通过FPGA
实现的
如果这时候没有用到操作系统,那么DSP,USB和Host(PC)之间的通讯实现起来是不是要很复杂啊?
Sample Text

网友:
不太复杂,我以为你是做host usb呢,host很复杂。
作device usb比较简单,我曾经作过一款产品,只用了a/d+fpga+usb,没有用dsp就可以把数据传给pc机,所以用
dsp应该比较容易实现。。
当然fpga里面要有fifo来接受dsp的数据。

网友:
USB 只负责数据传输,DSP怎么把data交到 USB Device看你的系统设计,FIFO, RAM, SDRAM都可以,这个没什么复杂的。然后就是USB Device的firmware,如果想要简单的话,找个windows自带支持的class例如printer class。 最后是USB Host的software, 如果前面用的是windows支持的class也不难。基本上就是read/write命令了。

不过要记住一点,USB的世界里面永远都是HOST做主,所以只能Host主动要,不能Device主动给。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了:)
系统大概是这样: 数据采集--> ADC -->DSP --> USB  -->PC(通过应用程显示出来观测),这里的usb接口是通过FPGA
实现的
如果这时候没有用到操作系统,那么DSP,USB和Host(PC)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