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gma-delta 的问题

楼主(2006-08-02):
在得到的输出信号频谱中,出现了一个干扰频谱15KHz,低于信号频带。是什么原因?另外,得到的频谱的噪声似乎并没有被推到高频上去而是平均分布的,但是从时域来看,得到的输出信号平均值和输入平均值是非常接近的,也就是说时域上得到的功能是正确的。
请教该如何处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你是怎么仿真然后变换的?
sigma-delta 结构是几阶几级啊?
后面FIR滤波器是什么样的?
"频谱的噪声似乎并没有被推到高频上去而是平均分布的"
有可能是阶数太低看不出来.
如果是高阶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比较器的迟滞量太大了,系统的反馈不够及时,造成出现低的谐波分量。
看频谱首先要确保FFT取的点数足够多,一般取64倍的过采样滤个点来做FFT,另外频谱分析要加窗函数,否则频谱会泄露的,无法正确显示频谱。
时域上,即使你算出来平均值差不多,我认为也无法说是时域上是正确的,因为你计算的精度是很难达到你要量化的精度的。

楼主:
我采用的是3阶IFLF结构,目前没有加滤波器,只是对调制器输出进行FFT看到的频谱,采用了262144(2e18)个点做的FFT,应该不存在点数不够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加了hanning窗函数。最初觉得可能是阶数高了后引起振荡,后来觉得不对,要是振荡就不可能看到信号频率了。
比较器一般不都是采用动态比较器就行了么。你说的迟滞量指的是从比较器输入到比较器输出的的时间差么,那个不是由时钟控制的么?应该只要在下一次需要参考电平时送到积分器就行了吧。
我曾经做了一个一阶的,感觉性能比这个还好,至少看到的频谱,噪声比这个低,而且噪声明显被调制到高频了。这个三阶就是从前面一阶扩展来的,很多模块都是和一阶一样的,或者只是进行少量优化。总感觉一阶变成三阶,性能不应该差这么多。
就是因为觉得时域无法看清楚才仿长时间做FFT看频谱的。对了,有什么方法可以提高仿真速度么?要想频谱精确就要仿很长时间,太漫长了。仿出来还不对,真郁闷。

网友:
我最近在学sigma-delta的原理,它用在A/D和D/A上的区别没搞明白,哪位高手能否介绍一下呢?

网友:
"采用了262144(2e18)个点做的FFT"
你仿了多少个周期啊?用什么做的FFT?
CADENCE只有DFT,是倒在MATLAB里算的吗?

楼主:
是啊。把数据倒在matlab里做的FFT。现在的问题是从一阶到三阶除了添加积分器外是不是还需要额外的东西,否则三阶怎么会比一阶还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采用的是3阶IFLF结构,目前没有加滤波器,只是对调制器输出进行FFT看到的频谱,采用了262144(2e18)个点做的FFT,应该不存在点数不够的问题,而且也已经加了hanning窗函数。最初觉得可能是阶数高了后引起振荡, ...

3阶IFLF结构是什么意思? 我以前用级联,就是2+1阶做的,比较稳定。

网友:
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不过你可以把放大器啊,比较器全部换成行为级模型vcvs算一下,看看系统设计的对不对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再试试吧。
三阶IFLF就是直接用一阶积分器级联组成的,免去了后面的矫正电路。但是好像容易出问题。你说的2+1阶指的是SOFO结构吧。

网友(2006-09-14):
高人阿,我最近也在学,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2006-11-10):
有用那种cascode结构做的吗?

网友:
请问高手们,SIGMA-DELTA的调制输出怎么做FFT分析呢?

我也做了个sigma-delta ADC,用逻辑分析仪采集ADC的调制,然后怎么进行FFT分析呢?

网友(2007-12-25):
三阶直接级联,稳定性问题怎么考虑的呢

网友(2008-04-11):
关于稳定性分析,我看过一篇论文,觉得讲得不错:
通过delta-sigma结构写出信号与噪声的传输函数STF和NTF,通过NTF可以计算或仿真出其稳定性。和opamp一样,NTF的相位余度达到60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谢谢哦,受教了

网友:
Sigma Delta

Jacob Baker這個人有出ㄧ本Mixed Signal IC Design 可以參考一下
他對Delta Sigma這快
有出相關書籍
裡頭有詳細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