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HB Master的HTRANS信号?

楼主(2006-08-02):
在设计Master的HTRANS输出时:怎么控制NONSEQ的插入?
例如:如果用INCR16进行BURST Transfer时,在请求到总线后,可以通过HGRANT的上升沿来识别第一个data Transfer,设置HTRANS为NONSEQ,那么如果当前的16拍传完了HGRANT还是有效,没有变化,那么用什么信号来识别下一次INCR16的第一拍,如何插入NONSEQ?
我想的方法是,设置一个模16计数器,工作在HCLK下,在HREADY有效时计数,每当计数到0,插入NONSEQ。
不知道这个方法对不对?大家在设计Master接口时,这个HTRANS信号是如何设计的?谢谢

网友(2012-03-22):
貌似就是用计数器,要不然single和INCR类型的就没有法子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了!

网友(2012-06-05):
在写master接口时,通过内部状态机的跳转来发出主机信号。你设置一个计数器,0~15,当计数器达到15时,状态机跳转到IDLE状态,这时设置HTRANS=0,即完成一次burst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