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6.0如何生成fsdb格式的波形文件

楼主(2006-08-03):
modelsim6.0如何生成fsdb格式的波形文件以便用debussy观察调试呢?
我在verilog文件中用了$fsdbDumpfile、$fsdbDumpvars、$fsdbDumpOVA这三个系统任务,但modelsim6.0编译说这个三个任务没有定义。
哪位大侠用modelsim产生过fsdb格式文件请指点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好像要在modelsim的目录下装有debussy,可能还需要一些PLI吧!没用过。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用$fsdbDumpfile、$fsdbDumpvars需使用debussy/verdi提供的PLI. 具体是要加入/指定debussy/verdi的PLI library.

这些都是debussy自家的system task. 非verilog标准语法。

网友:
mpf 文件中 Veriuser =novas.dll
novas.dll考到windows的system32目录下 或放在当前project目录

网友A:
novas.dll考到windows的system32目录下
然后用命令 vsim -pli 就可以了

网友:
能否知道的讲得详细一些,我已经把
novas.dll考到windows的system32目录下
vsim -pli
# No design specified
还是失败.
另外aya 网友写的"mpf 文件中 Veriuser =novas.dll"什么意思?
望知道的网友回复一下,先感谢一下

网友:
假设楼主的顶层是文件是top,vlog后,vsim -pli "novas安装路径/share/PLI/modelsim_pli61/LINUX/libpli.so" top
这是linux下面的,win下面使用方法应该差不多。另外,楼上的出现:No design specifiedwww 应该是vsim后面应该加上design的名字

网友(2006-09-10):
引用 网友A:
novas.dll考到windows的system32目录下
然后用命令 vsim -pli 就可以了

我试过,好像不行。能否讲的仔细点,谢谢!

网友:
来学习的 帮顶一下吧 ^_^

网友(2006-10-10):
我是刚初学这个软件的,来这里学点经验,呵呵

网友(2007-01-21):
vsim -pli novas.dll
你们可以查一下帮助的啊

网友:
我好像也不行,能生成fsdb,但没有波形,好像是没有写进去

网友:
去ftp的debussy目录下,有个debussy_modelsim的文档,写得很清楚

网友(2010-08-20):
-loadpli1 $VERDI_HOME/debpli.so:deb_PLIPtr
即指定debussy提供给modelsim的动态链接库文件以及入口指针

网友(2010-12-24):
我也用过,没调通。

网友(2013-02-26):
需要修改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然后把noval.dll文件拷贝到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Win32下,然后在激励中使用fsdbdumpfile函数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270a810100tii3.html
参考这个链接吧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270a810100tii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