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54 DMA丢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6-08-03):
我的数据采集卡使用AD+FIFO+CPLD+PCI9054,用winDriver做的驱动。数据采用DMA方式进行传输。本地时钟和AD、FIFO读写的时钟一样,均为40MHz,输入的信号频率为200KHz。也就是说我采出来的应该是一个周期有200点。但是发现我采出来的一个周期只有100个点。我的AD采样、FIFO进出的频率都是40MHz。我觉得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DMA传输过程中数据丢了,而且还是传一个丢一个。怎么会这样呢?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是DMA传输过程中丢数据,应该是一段一段地丢。你的这种情况应该是PCI总线之前的数据传输出了问题。

另外,每个采样是多少比特?如果超过了8比特,那就相当于你的传输速率要达到80M字节每秒。如此快的速度短时间内可以实现(比如说,一次传16M字节),长时间传输能实现吗?

希望继续得到你的进展情况。

楼主:
dsp2008:
我的板卡有一些缺陷,就是AD采样后进入FIFO,然后直接接到9054了,所以我只能查FIFO出来的数据。我用逻辑分析仪看过,数据的速率也是40MHz,。按照您的意思,有可能是FIFO出来的数据进入9054时丢了?
另外我的采样是16位的,我现在没有长时间传输,只是单次DMA而已。
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2006-09-30):
我真的是菜鸟,但我必须努力做好!!有没有人,会设计9054的热插拔卡,linux驱动程序,可以私下商量报酬。有意Mail:fhb_weihai@tom.com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