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2410增加PS2接口(接键盘,鼠标用)

楼主(2006-08-03):
1。如何为2410增加PS2接口(接键盘,鼠标用)
2。需要用什么芯片么,还是自己搭电路
3。2410有专用于PS2的引脚信号么

网友:
两根线就行了(除了VCC,GND)

CLOCK接到中断线上,DATA接到IO上.余下的就是解码了.

网友:
方式

1.2410+PLD来扩展PS2,PS2实质是同步串行口,PLD来控制PS2的逻辑.
2.通过单片机来扩展.PS2的接口时钟周期在70us,每侦数据的间隔是50ms左右,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I/O来检测PS2的时钟实现通信,比如ATMEL公司的Mega8就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SPI口也可以模拟

SPI口也可以模拟出PS2接口的

网友:
用I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