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发射机音质和发射距离的方法

楼主(2006-08-03):
大小[2709] 更新时间[2006-7-1] 阅读[1650]次/评论[0]次  欢迎度[ 8000]

一:

1、选用好的音源。音源是一个瓶颈,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选用,你如果要做广播电台就请选广播级CD、LD。一般情况下,用电脑、MP3、CD、MD、VCD、话筒等随身听都可以做音源。

2、传输到发射板的音源必须用尽可能短的屏蔽线,注意发射板和音源之间不能存在交流信号差,实际上,当音源和发射板都用市电时,很容易串入交流声恶化音质。解决的方法是其中一样用电池供电或者全部用电池供电,或者将两者装入一个屏蔽盒甚至共用电源线。

3、一些低端的音源本身就有较大的杂音,音频线的地线一定要接对,否则,杂音极大(很多都是数字解码都是专用的音频模拟信号的接地,要是接错了地方,虽然是同一根导线,电阻为零,但是那个杂音大得真够令人难忘。)。这时,大家尽可能的靠着数字解码芯片附近用屏蔽线引出音频信号。(这种情况时,供电最好分开,可以省很多事情。)

4、音频信号不是单一的信号,而一个频段的信号,所以,建议有条件的朋友最好在无线发射板前增加一个无源的音调控制部分,这样可以适当的调节最终的听觉效果。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音质(实际上是改善听感。)

5、现在进入调制部分了。我认为,用什么类型的振荡器都没关系,最要紧是频率稳定、波形好、幅度稳定、易于调制。
用晶振直接做的振器不利调频,即使是多次倍频,调制度可能任难达到需要,不建议用。
至于调制,振荡器的波形主要受LC回路的Q值影响。Q值高,频形失真小。有条件的可以在LC回路加入变容管来调频,这样可以获得任意调制度和好的线性,有利于改改善音质(用那种三只脚对称补偿的变容管就更好了,我还有几只拆机的旧的。)。一般情况下改变三极管的PN结电压也可以达到较好的调制效果,本站的几元钱的无线发射就是这样的,效果还很好,音质根本听不出什么差别。

6、调制了就要发射。如果让调制器又兼职发射的话,那就有点麻烦,天线即是负载又是振荡回路的一部分,一方面,天线影响了回路的Q质,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发射频率的稳定。

不过,这样的简单,一装就OK,调试也简单,效果也还不错,只要不去动它,工作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7、增加发射放大级。发射放大有三个作用,一是让减上对振荡的影响,让频率更稳定;二是进一步选频滤波,要求只发射有用的频率,发射没有失真的波形,这可以避免干扰其它频率,提高发射效率;三是加大输出功率,这是增加发射距离的最佳途径。

8、发射机的级数越多,电路越复杂,LC回路的Q值越高,调试起来越复杂, 调试好后效果越好(体现在距离远和对其它频率干扰少)。如果你装一个多级的发射装置,在收音机几个频率都能收到,这说明装得不好,也没有调好(应该只在一个频率收得到)。

9、调到最佳状态时,收音机只能在一个刻度地方收得到,距离是能达到最远的。

10、由于业余情况下很难调到最佳状态,加上又要为了照顾多个发射频点,所有,一般的输出级主要是起放大作用,而选频的作用不是很大。否则,每次改变频率后都必须重新调。能将本站的9元无线话筒调试到最佳状态的话,水平就很不错了。

11、做无线发射,最难的还是在电感部分。要提高线圈的Q值,建议大家用粗点的铜线,最好用镀银(镀金就更好)的线圈。我个人认为,带高频磁芯的电感Q值会更高些,而带铜芯的Q值会更低(因为铜是导体,有损耗,还可能会反射和吸收高频信号,甚至分布电容也可能有影响。)

二:

1、想加大发射功率,请加大电源电压,和工作电流,只要不超过9018的最高电压和功率,应该是可以再增大发射距离的。

2、理论上来说,只发射1mW的无线电波,在10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也是能收得到的。你只需要想办法提高你的收音机灵敏度和选择性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想象美国接收火星上传来的电波还有多强。

地球上做一个千瓦级别的无线发射台轻轻松松,火星机器人如果有千瓦级别的发射台工作,那肯定讲一句话后要休息一天来充电。(火星到地球的距离实在是太远太远,坐上比飞机快上十倍百倍的宇宙飞船也要飞个半年。不过,幸好地球与火星通信是用微波通信,可以定向发射,定向传输,无线电波的利用效率要高上无数倍,否则,地球上还真无法收到火星上传来的信息。)

3、磁芯电感虽然Q高,但是难调,搞不好就调破了,而铜芯不可能调破。

4、在城市,现在的广播电台太多了,一个灵敏度高的收音机,几乎很难收到空白频率,这也给试无线发射装置带来不确定性,因为收音机很容易被强电台将频率“抢”过去,从而缩短了接收距离。

5、在城市,干扰源多了,也试不出发射接收的最远距离。可能收音机听无线电波跟人听声音一样有“掩蔽效应”,对于这点,大家只有加大发射功率来增加距离。
更多精彩内容请访问http://www.51dz.com/n.asp?dl=6&a ... =12892&i=kjf888

网友:
這個好!謝謝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