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wince下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6-08-03):
我用的S3C2410的BSP,给一个320240的屏写驱动,现在基本都正常了,显示的效果也还可以。但现在显示出来的是镜像的。即显示画面要从lcd的背面看才能看到正常的画面。这个屏硬件上不支持镜像显示,所以只能用软件来改了

我找过很多地方,都是提到了显示翻转的,而不是显示镜像的,

有网友提到的GXStartDraw的方法,这个我感觉适合应用程序,而不是驱动部分的,所以我就没再按这个方法继续下去。

那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修改驱动程序。无奈小弟我接触wince没一个星期,这么高级的东西怎么可能搞定,所以来求助各位了

如果是修改驱动程序,具体是要改哪些地方啊?

网友(2006-09-05):
你要确定一下,你使用的LCD屏是不是有个这个的控制信号,使它能够从上到下和从左到右扫描的控制角,去改变他们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