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1启动代码(*.scf文件)编译好像有些问题

楼主(2006-08-04):
LPC2131启动代码我以前用ADS1.2可以编译通过的,

现在使用RVDS评估版(可以使用45天,代码最大只有4K,JTAG是锁死的),使用CodeWarrior Evaluation编译的时候,出错了。
出错提示如下:
我不知道下面两个Error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

Warning : armlink: L6305:  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Not specified or not set due to multiple choices.)

Error   : armlink: L6238:  Startup.o(vectors) contains invalid call from '~PRES8' function to 'REQ8' function FIQ_Exception.

Error   : armlink: L6238:  Startup.o(vectors) contains invalid call from '~PRES8' function to 'REQ8' function TargetResetInit.

armlink: Finished: 0 information, 1 warning and 2 error messages.

Licence found.

Your trial started at: Tue Aug 01 00:00:00 2006

Your trial will end at: Fri Sep 15 23:59:59 2006

Error   : link exit status = 2

网友(2007-08-20):
定义的空间有问题,根据具体器件的空间修改一下即可